MOS管的漏电流该如何理解呢?

楼主(2016-10-15):
MOS管的漏电流该如何理解呢?这个可以影响到什么呢

网友A:
漏/源与衬底之间是两个pn结,是有这个PN节导致的。

网友B:
通常在理想状况下,如果mos管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。但要注意到漏/源与衬底之间是两个pn结。即使mos管没有沟道,漏源之间还是有反向的饱和电流,这就是所谓的漏电流。

网友C:
由于漏电流的存在,整个电路的静态功耗会有所增加

网友D:
要求放大时MOS一般工作在饱和区,漏极电流是非常重要的参数

网友E:
漏极电流,数据手册中有这个参数的,叫做Id

网友F:
现在的技术发展的很好了,一般这个漏电流是很小的,可以忽略。

网友G:
只有在低功耗的时候,这个参数会显得很重要,一般情况下,我是忽略的。

网友H:
就像二极管的漏电流一样,总会有很小的电流流过的。

网友I:
是不是和反向饱和电流是一回事呢

网友J:
漏电流顾名思义,就是漏过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