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如何批量的烧录呢?

楼主(2016-10-15):
即使用串口烧录,也是很慢的,而且还需要连接芯片的。裸片如何连接呢?

网友A:
有专门的烧写器干这个了,很快的。

网友B:
应该有那种定制的夹具,挨着pcb就可以烧录的。

网友C:
官方支持好几种下载方式了,选择合适的一种就好了。

网友D:
我一般就用jlink下载的,留出SWD接口就好了。

网友E:
用串口下载,最方便了,因为一般的应用都会把串口预留出来的。

网友F:
留出USB口来,用USB更新就好了。

网友G:
使用原厂bootloader + Defuse进行Code flash 的更新。

网友H:
自己做的编程方案+定制夹具

网友I:
量大的话,直接联系原厂就给你烧录好了。

网友J:
ST的好多片子支持ISP下载的,用ISP就好了。

网友K:
我记得,以前用过那种一拖四的下载器,一次下载四个芯片,很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记得,以前用过那种一拖四的下载器,一次下载四个芯片,很爽的。

使用量大的话,这种下载方式也是很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专门的烧写器干这个了,很快的。

烧写器叫什么呢?一秒钟可以下载多少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有那种定制的夹具,挨着pcb就可以烧录的。

这种办法好,可行性怎么样。价格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官方支持好几种下载方式了,选择合适的一种就好了。

现在用的就是usb串口的下载方式,量不大的时候,边测试边烧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ST的好多片子支持ISP下载的,用ISP就好了。

看来也只好用ISP了,量也不是很大,老老实实的烧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