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L库和以前的库相比,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16-10-15):
HAL库和以前的库相比,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A:
标准库,资料和例程多

网友B:
hal库,兼容性强,以后大势所趋

网友C:
HAL库是以后的方向,标准库熟练的,就用标准的。

网友D:
从标准库转换到HAL库还是有点困难的,市面上的书都是讲标准库的

网友E:
感觉还是标准库好点,现在主流单片机还是用的标准库

网友F:
兼容性强的后果就是库越来越大,我选择标准库

网友G:
还是习惯标准库 ,  HAL很不习惯, 主要是不熟悉,  找个函数都要翻手册

网友H:
对于更深次的调试bug来说,HAL库不见得是好事,不好找问题。

网友I:
看ST的支持度吧,对那个支持度高,就用哪个

网友J:
真正的高手,信手拈来,哪个对项目有好处,就用哪个。

网友K:
hal应该还有改进的地方,但这是个趋势

网友L:
STM32Cube - RoadShow Version.pdf
你看看这个文档就知道了

网友M:
还没用HAL,感觉两个其实是同样的东西,都是固件函数包。HAL应该是ST新推的,可能更方便使用。

楼主(2017-02-13):
引用 网友M:
还没用HAL,感觉两个其实是同样的东西,都是固件函数包。HAL应该是ST新推的,可能更方便使用。 ...

这种说法同意,话说HAL可以用软件生成的。

楼主(2017-04-17):
引用 网友C:
HAL库是以后的方向,标准库熟练的,就用标准的。

HAL库确实是以后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