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菜鸟第一次用FPGA,请教各位前辈几个基本的问题,急急急~

楼主(2016-10-15):
要用FPGA做个DDS的信号发生器,可通过按键设置频率,现在有片Cyclone II系列的EP2C8Q208C8N,问题如下:
1、最小系统板要自己做,下载方式好像是JATG,那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仿真器来下载?实验室有仿真器,那我做最小系统板的时候应该怎么设计板子与仿真器的接口部分(是焊个10针的插座,然后连到芯片对应的下载引脚?)?
2、FPGA掉电后程序会失去,那是不是还要在最小系统板上加专门的配置芯片用来配置FPGA?如果是,请前辈们推荐一款配置芯片。
3、如果上面是需要的,那下载和配置有什么区别呢?不能直接给FPGA配置就可以了吗?
4、FPGA剩余的IO口还挺多的,那可以不用单片机,直接用FPGA控制数码管显示和按键吗?即整个系统只用FPGA做核心控制部分?这部分用VHDL语言实现难度大吗?

    小白问题,还请前辈体谅一下,谢谢~

网友A:
不用单片机应该可以吧,配置可用AS模式,配置芯片说明书上有推荐。简单的DDS难度不大。

网友B:
你好,可以试试我们的FPGA,型号为SL2-12K,跟Altera 兼容的,价格便宜很多,整体性价比很高,附件为规格书,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