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求助!使用TPS62290 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

楼主(2016-10-15):
按照TPS62290手册画了个电路板,实际调试的时候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,测量FB管脚为0.57V,为正常,直接短路R5,输出电压为1.8V,怀疑过芯片是1.8V的,但看芯片丝印上为BYN ,应该没错,麻烦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。 输出电容尝试更换有极性的100uf钽电容,情况依旧
附图: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, 预计设计输出电压是多少, 3.3V 吗?
这个器件可只能降压, 不能升压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, 预计设计输出电压是多少, 3.3V 吗?
这个器件可只能降压, 不能升压哦 ...

谢谢回复,输入电压为 3.7-4.6V    输出电压为3V ,是降压,现在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

网友A:
如果 FB 的电压还是正常的, 那么你的反馈电路有问题了.
当输入4V 左右时, FB 引脚的电压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 FB 的电压还是正常的, 那么你的反馈电路有问题了.
当输入4V 左右时, FB 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...

感谢回复, FB的电压一直是正常的,输入3.9V的时候,输出也是3.9V左右, FB0.6V左右,把FB接输出,输出就变成1.8V了,怎么感觉像是1.8V的片子,第一次用这个片子,很疑惑,

网友B:
一看你这个电路就怀疑你的电阻取值有问题,特意看了手册,果然如此。

网友A:
楼上的资料截图也说到了楼主电路上的一个问题.
R1+R2 不要超过 1M欧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看你这个电路就怀疑你的电阻取值有问题,特意看了手册,果然如此。

感谢回复,这个电路我是用TI的SwitcherPro 设计的,我在手册上也看到了两个电阻值和不要大于1M,我试过R8用100K,R5用300K,输出还是跟着输入走,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质量有问题,等着重新买的芯片到了再试一试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这个电路我是用TI的SwitcherPro 设计的,我在手册上也看到了两个电阻值和不要大于1M,我试过R8 ...

有没有带上负载?对于你2脚接到地,设置成自动频率的,最好带上负载测试。还有你要求输出是3V,换成187k和750K试试。你用100k是低于他要求的180K-360K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带上负载?对于你2脚接到地,设置成自动频率的,最好带上负载测试。还有你要求输出是3V,换成187k和 ...

你好,刚才试了,R8焊接187K, 因为没有750K电阻,使用2个200K一个348K串联焊接R5,输入4.1V,输也4.2V,带载200MA ,输出3.9V,怀疑芯片的原因了

网友A:
其实,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, 参数手册有推荐, 基本上搭起来就能用.
只是你这里还没有注意这个电感是不是有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,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, 参数手册有推荐, 基本上搭起来就能用.
只是你这里还没有注意这个电感是不是有问 ...

早上好,这个电路确实不复杂,电感现在用的是2.2UH的功率电感, 也更换过4.7UH的电感,芯片的输出电容也都换过了,估计是芯片的原因,明天新的芯片就到了,回来再试试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这个电路我是用TI的SwitcherPro 设计的,我在手册上也看到了两个电阻值和不要大于1M,我试过R8 ...

带1A啊。或者把2脚拉高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芯片有问题,可见假芯片害人不浅

网友C:
先看下这个电感的,适当提改下感抗的试试

网友C:
然后相关型号的,最好选择固定输出的进行设计的。。

网友C:
采用电阻进行调节输出的设计,需要整体考虑内部阻抗的,不然输出的电压是不对的。

网友D:
看下是否有虚焊的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然后相关型号的,最好选择固定输出的进行设计的。。

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,新买的TPS62290和TPS62291 ,一共买了15片,只有3片能用,好用的片子换到哪个板子上都好用,不好用的换到哪个上面都不好用,TPS62291输出为1.8V,应该是3.3V,现在有点蒙了,附上PCB图

楼主:
这个是帮朋友搞的一个充放电板子,5V充电输入,接4V电池,3V输出,放电到3.6V时截止放电

网友E:
R5确定是兆欧级的电阻??

网友F:
合理取值电阻值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