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rintf串口测试出错误

楼主(2016-10-15):
?111??111??111??111??111??111??111??111??111?
temp=sprintf(buf,"%d",1111)
UART_Send_Str(buf);
串口发送数据测试,ok

网友A:
到底是OK呢?还是不OK呢。你buf的数组定义大点,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到底是OK呢?还是不OK呢。你buf的数组定义大点,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吧。 ...

字符串出问题了,单单发数据是正确的。

网友B:
试试(unsigned short)1111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试试(unsigned short)1111

网友D:
检查putch,应该是上次发送到最后一个字节时还没有发完,接下来有喀什发送第一个字节了,重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