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开发中debug相关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6):
如题,在程序开发中经常用到

#ifdef _DEBUG
        语句A
#endif
      语句B

这个是怎么用的?说能告诉我一下的。。谢谢了

楼主:
我一般看程序的最终结果的,有没看到A语句执行的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这个我也是遇到过的,也有点不明就里的,就是该debug 的在什么地方使能的呢?

网友A:
在真个程序设计中也是没有见到的debug的定义的,我若想执行程序A的,怎么做?

网友A:
同楼主一样困惑的,急求大侠给解决的。。

网友B:
使用宏定义实现就行。

网友B:
你要实现什么功能

网友C:
一般是调试的时候这样用

网友D:
你只要define了就执行的。

网友D:
这是调试函数用的。

网友E:
如果define 了,后执行一段函数。

网友E:
A或者B就看你的调试语句了。

网友F:
这个条件的是debug的吧?

网友G:
一般是用来实际使用的时候,屏蔽debug这个函数的。你实际使用的时候,去掉这个宏定义就好了。

网友H:
这个有设么问题?

网友H:
一般都是测试输出有没有的。

网友I:
如果宏定义了语句1则程序2

网友I:
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(一般是用#define命令定义),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,否则编译程序段2。

网友J:
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在ide软件上的工程定义中设置启用的呢?

网友:
不是很简单么?

网友:
C语言里面的宏定义而已。

网友K:
如果定义了,则程序1 否则2

网友K:
你自己尝试一下这个debug的语句就知道了。

网友L:
这个是宏的应用的相关问题的,网上查不到的么?

网友M:
哦,我好想没有见过啊,这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N:
还没有学习会宏定义吗?

网友N:
你可以通过定义bool变量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