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377S DMA读取固定地址的值到DACVALS中

楼主(2016-10-16):
我想在一个固定的地址放一个数组:const unsigned int wave[]={5,6,7,8,8,7,6,5,9,8,7,6,5,4,3,2,2,3,4,5,6,7,8,9};
将这个数组的地址直接给DMAsoure源地址,目的地址DMADest=&DacaRegs.DACVALS.all
burst 7次,transfer 1次。结果DacaRegs.DACVALS.all地址上始终无数据。
DMA代码如下:
DMASource = (volatile Uint16 *)0xFE000;
DMACH6AddrConfig(&DacaRegs.DACVALS.all,DMASource);
DMACH6BurstConfig(7,1,1);
DMACH6TransferConfig(1,1,1);
DMACH6ModeConfig(0,PERINT_ENABLE,ONESHOT_DISABLE,CONT_DISAB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SYNC_DISABLE,SYNC_SRC,OVRFLOW_DISABLE,SIXTEEN_B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CHINT_END,CHINT_ENABLE);
StartDMACH6();
请那位给指导下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你的地址的配置对了吗?

网友A:
DMA不怎么常用,都忘了。

楼主:
我运行后查看了地址的分配,都对着了。我用的时软件触发中断,感觉是MODECOFIG的配置和中断这块有问题,目前还在学习中。
谢谢关注和和回答。

楼主:
问题发现了,我从RAM中读数就可以,从FLASH中读数就不行。DMA不能直接访问FLASH吗

楼主:
我将DMA源地址中的值往另一个RAM中的数组中写,可以写进去,但怎么写不到DA的&DacaRegs.DACVALS.all中?

网友B:
这个还没操作过的,不便评论的。

网友C:
地址是需要注意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地址是需要注意的。。

能详细说说吗?我用同样的方法,给SPIbuf,串口的BUF都可以写进去。
而且在单步仿真时我可以看到DACVALS的地址已经赋给DMA的目标地址了。

网友D:
怎么知道没写到DA的&DacaRegs.DACVALS.all中

网友E:
你的代码呢看一下

网友F:
DMA要根据具体的外设模块的应用配套使用的

网友F:
主要用来完成外设数据的快速传输的。

网友E:
dma修改代码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知道没写到DA的&DacaRegs.DACVALS.all中

我在线仿真产看相应寄存器对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的代码呢看一下

DMASource = (volatile Uint16 *)0xFE000;
DMACH6AddrConfig(&DacaRegs.DACVALS.all,DMASource);
DMACH6BurstConfig(0,1,1);
DMACH6TransferConfig(1,1,1);
DMACH6ModeConfig(0,PERINT_ENABLE,ONESHOT_DISABLE,CONT_DISAB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SYNC_DISABLE,SYNC_SRC,OVRFLOW_DISABLE,SIXTEEN_B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CHINT_END,CHINT_ENABLE);
StartDMACH6();

网友G:
DMASource的地址配置的对吗?

网友G:
通过手册查看DMASource的地址代码,然后才能读取。

网友A:
DMA配置对了吗?

网友A:
DAC的地址写对了吗?

网友H(2016-11-15):
Data sources and destinations:
–   GSx RAM
–   CPU message RAM (IPC RAM)
–   USB RAM
–   ADC memory-bus mapped result registers
–   ePWMx
–   SPI, McBSP, EMIF

以上是我在TMS32F2837xD的用户手册中看到的,应该和s的出入不大。

网友I:
在m3内核上用过DMA,没有问题。

网友I:
数据不正确,是不是DAC的配置不对呢?

网友J(2017-03-25):
28377D的DAC支持DMA通道么?

网友K:
程序上看还不算复杂的

网友L:
这个涉及到DMA的操作的就需要谨慎

网友M:
这个固定地址的需要先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的

网友N:
DMA不是配置数据地址的吗

网友N:
你怎么配置的wave这个地址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M:
这个固定地址的需要先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的

请问能详细解释下么?不是很理解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M:
这个固定地址的需要先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的

请问能详细解释下么?不是很理解

网友O(2019-09-17):
    EALLOW;
    CpuSysRegs.SECMSEL.bit.PF1SEL = 1; //PF1SEL = 1将外设连接到DMA;PF1SEL = 0将外设连接到CLA
    EDI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