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超低功耗方案

楼主(2016-10-16):
最近有个项目,用STM32采集4路温度(PT100),由无线模块发送至主机(100M内),每1分钟发送一次,其余时间可休眠.要求使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,连续工作5年.请问无线模块哪种更低功耗?ZIGBEE?控制器呢?有哪些拒措施可使系统更低功耗?

网友A:
哪家的5号电池这么好,5年还有电?

网友B:
5号电池放在那不用,5年后还能剩多少电我比较好奇

网友C:
超市电池包装上,保质期有三年、五年的。

网友D:
无线模块没听说过这种超低功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家的5号电池这么好,5年还有电?

也是就放那不工作可能都放不了5年,看来要换容量较大点的锂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超市电池包装上,保质期有三年、五年的。

好点的也有7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线模块没听说过这种超低功耗的

假如10分钟发射一次呢,只发送10几字节

网友E:
我们做的产品是30分钟发送一次,工作1年以上。

就这也得配18650  电池。2000mA以上的  用的 cc1101

网友F:
我们做的 Sub 1G模块(315/433/868/915 MHz),静态功耗 1uA以内,用一颗2032钮扣电池,可以待机12年;
按照每天发射100次计算可以连续工作两年多。

换成两颗5号电池(大约2200mAH/节),按照每天1440次(每分钟一次)来估算,大约可以支撑3年左右。还有潜力可以挖掘,呵呵。

网友G:
不要用ARM,待机功耗太高,射频模块待机的时候关闭供电,粗略计算3年没有问题,5年有点艰难,两个5号电池,南孚1300mAH容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我们做的 Sub 1G模块(315/433/868/915 MHz),静态功耗 1uA以内,用一颗2032钮扣电池,可以待机12年;
按 ...

要看你们的发射和接收部分能有多大空间,是否可以把整个天线放进去?

我们目前主要受制于收发两边的体积太小,PCB天线太短,所以效率很低,将功耗发挥到极致了(+13dbm),也只有大约30~40米左右。如果你的机壳体积够大,能将整个天线装下,或者成本允许采用外接天线的话,估计在几个dbm左右就能做到上百米,那就可以很轻松的将工作寿命延长到5年了,呵呵。

网友H(2017-02-16):
楼主采用的什么方案?目前在做低功耗的手持仪,还望多多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