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F8V216试用分享

楼主(2016-10-16):
ChipOn送的板子收到了,亮点是哪个盒子,做完实验收在盒子里,桌面干干净净,好,我喜欢

看到置顶贴哪个重要的事说三便,吓得我不敢乱动,刚好手上有个黄闪的电池,试试充电吧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焊好了B+ B-

插上充电,电压4.8V左右,很好

半小时后再来看,电压为0V ,没有输出电压,翻过来看板上四个兰灯是亮的,断电重新通电试也是一样,难道板子挂了,下面不知道怎么玩了。

网友A:
亲,你这个联想的笔记本电池多少伏??12v  ?
这个板子提供的测试报告上有标明电池的电压范围3-4.2v哦。
电路也提供了,供电到mcu的范围都不能超过5.5v。。。。。。
如果幸运的话,板子还没挂掉,电池保护电路保护了。。试试3-4v左右给b+  b-接入电。。

先看看资料再操作哦。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还是没有接通,说明保护板完成了它的使命,已经烧断,断路。。
可以使用直流4v直接接通b+和电容的gnd端直接跳过保护板电路。。。。请注意先在电源上限流100ma,测试是否板子没挂,因为如果中间问题板子中会有短路现象。限制电流就不容易出现事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亲,你这个联想的笔记本电池多少伏??12v  ?
这个板子提供的测试报告上有标明电池的电压范围3-4.2v哦。
...

晕死了,电池是10.8V, 万幸没有造成更大的事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