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
有没有220V转5V的超低纹波电源的实现方法

楼主(2016-10-16):
用于给一个24位的AD和一个高精度运放供电,希望电源尽可能纹波小。
之前是220V->12V->9V->5V,用的是变压器+7809+7805两级转换的。但是电源部分似乎有时会有一定的噪声引入进来,不是很确定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能提供超低纹波的方式(可以加金属屏蔽)?
尤其是,220V-12v直流之间的转换,似乎没啥太好的办法,可以降低源头级的纹波?

指标要好,方案可以不计成本。希望大神门给予指点。

网友A:
不计成本那还不好办

网友B:
尽可能小,概念模糊,你要求多少,需要定量。

网友C:
这个和你其他部分电路都有关系的
一般这种应用 搞个12V 的AC/DC 开关电源  然后 用个LDO 降到所需5V
5V 输入做好LC 滤波,纹波一般不至于太大的 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的

网友C:
变压器+7809+7805
这种方案基本淘汰了

网友D:
可以考虑使用充电池或超级电容在AD转换时供电,间隔时充电,这样楼主就可以基本排除电源的因素,查找其他干扰途径及干扰源头并想办法解决了。

网友E:
这个论坛里不是有金升阳电源技术吗,你找他们家产品看看

网友F:
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目前没法克服,纹波是可以克服的,用频率1M以上的结合线性稳压,纹波可以忽略不计

网友G:
弄了半天,还是真心不如电池靠谱,

网友H:
不计成本AC-DC+LDO
TPS7A4700:
输出电压:可设定 (Datasheet, P14)
精度:±1%
噪声:4.67μVRMS

网友I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28186-1-1.html
我以前的总结。
AC-DC可以参考很多功放的设计,变压器很重要:发烧级的电源变压器,也称发烧牛,常用的有那么4种:E牛、R牛、环牛和C牛。
低噪电源效率、负载调整率和电压调整率都不好,没有市场,所以很少有批量,要求高的都是自己设计,自己做了。

网友J:
变压器还是靠谱的....78xx 就比较落后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计成本AC-DC+LDO
TPS7A4700:
输出电压:可设定 (Datasheet, P14)

恩。好的,这个我去试试。价格2dollar,倒不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弄了半天,还是真心不如电池靠谱,

这个方案试过,很好,但是需要反复充放电。需要电池电压监控等等。有些过于麻烦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变压器+7809+7805
这种方案基本淘汰了

这个还真别说。就纹波抑制比而言,7805能到78dB。一般的器件还真比不上7805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和你其他部分电路都有关系的
一般这种应用 搞个12V 的AC/DC 开关电源  然后 用个LDO 降到所需5V
5V  ...

问题就在于怎么做好这个LC滤波。。。
实际的220V会有各种噪声电压在上面,基本还是无规则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尽可能小,概念模糊,你要求多少,需要定量。

优于50uV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论坛里不是有金升阳电源技术吗,你找他们家产品看看

随便看了几个产品,他们家的电源纹波有50mV,太高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案试过,很好,但是需要反复充放电。需要电池电压监控等等。有些过于麻烦了。 ...

也许你应该用DC/DC隔离电源模块,比如金升阳的之类的,然后再在后级进行滤波处理,这样使用7805就没有问题了,而且滤波滤的可以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