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啦,请观摩指教

楼主(2016-10-16):
大神请赐教

楼主:
在下有一个问题未解,就是一根导线是怎样导电的嫩?

楼主:
可否请大神赐教否,俺知道21IC,高手云集,藏龙卧虎。可否请哪位大神明示否

网友A:
因为制成导线的材料能导电,比如铁、铜、铝等等.材料能导电,则是因为材料中有能够自由移动的电子,叫做自由电子.有电场存在时,自由电子向高电势方向移动,就形成了电流.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答。也就是说,是因为导体中有电场,因此形成了电流咯。
那么请问,电流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嫩?
比方说,在开关闭合以后,电流是如何的呢
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答。也就是说,是因为导体中有电场,因此形成了电流咯。
那么请问,电流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嫩 ...

找你初中物理老师 去

楼主:
谢谢 icecut 版主的回答。也许是我提问的不太清楚吧。
是这样的,由一个电池、小灯泡,和开关以及导线构成的一个电路,当开关闭合以后呢,灯泡就亮了哈。我的问题是,在开关闭合的瞬间到灯泡亮的时间,电流是怎样的嫩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 icecut 版主的回答。也许是我提问的不太清楚吧。
是这样的,由一个电池、小灯泡,和开关以及导线构成 ...

电场力一个电子一个电子的传递,不过速度非常快,瞬间导体内的电子都沿电场的反方向开始运动,形成电流。。。说句题外话,能不能别卖萌?谢谢

楼主:
谢谢 Meyeah的回答,受教了。
不过貌似电流的实际运动方向是顺着电场方向的(由正电荷指向负电荷)。
也就是说,实际电流的方向与规定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。

楼主:
至于卖萌吗,在下实在是不敢哈。

楼主:
设想有一根导线(请注意,仅仅是一根导线),这根导线长度有1000米,一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大地,另一端接电源以及开关,开关的一端也是接大地的。也就是说,当开关闭合以后,电源、导线,负载电阻以及大地之间构成了回路。假设大地是理想的导体,该导线距离地面有10米高,该导线的直径为1毫米。那么请问开关闭合后,由电源端至负载端,电流是怎样变化的呢?

楼主:
当该导线距离地面10公里高时,开关闭合以后,电流又是怎样的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 Meyeah的回答,受教了。
不过貌似电流的实际运动方向是顺着电场方向的(由正电荷指向负电荷)。
也就 ...

拜托!我说电子沿电场的反方向运动错了吗???麻烦先去补补基础,向来都是电子运动,没听说说正电荷运动的;另外,电流的定义麻烦去看一看

网友D:
你把导线举那么高想干嘛?地球不是良导体。另外你思考的问题更多倾向于物理学,而不是电子工程学。

楼主:
谢谢诸位大牛的回复
其实鄙人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“传输线”的问题。
大家知道“双线传输线”是比较好理解的,但是“一根导线”就比较抽了。
就说所说的“接大地的单导线传输线系统”是客观存在的,经典传输线理论似乎是无法解释的哈。
比方说“传输线的特性阻抗”,单导线传输线系统的特性阻抗又是怎样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诸位大牛的回复
其实鄙人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“传输线”的问题。
大家知道“双线传输线” ...

把大地理解成另一根线就ok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诸位大牛的回复
其实鄙人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“传输线”的问题。
大家知道“双线传输线” ...

单导线传输,需要计算特性阻抗吗?

楼主:
大家咋不顶呢?没有动力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