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6):
我用的是msp430f5529lp,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,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当我的UART1串口是COM5时,可以正常进行通信,当变为COM3时,却总是失败。。然而它为什么时而是COM5,时而是COM3,我真是不知道,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?怎样使得它可以变成COM5 呢?

网友A:
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你的5529的串口是如何与pc连接的?

网友:
用的什么和pc机通信的?rs232? 你要打开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的端口设置

网友B:
我的串口也是老出现问题,你的是用USB转串口线在电平转换然后接到板子的TX与RX么?

网友C:
用的程序是官方给的例程么

网友D:
通信不正常话,看看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

网友D:
看看IO配置存在问题?

网友E:
换个电脑的usb口,枚举到的串口号就变了。

网友F:
com口会变化?是不是安装的驱动有问题的呢?

网友G:
还会有这种奇葩问题?你确定com3是你对应的串口?而不是电脑得外设什么的

网友H:
串口通信有什么关系吗?

网友H:
是不是中断存在冲突了吗?

网友I:
串口占用了吗?

网友I:
清除串口的使用,然后重新试试。

网友J:
你电脑的驱动可能无法识别你的串口,所以会发生COM口不确定,你可以重新安装驱动或者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,高级设置将其com口固定一下,避免占用

网友K:
这个COM口的为什么会变动的?没遇到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