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PWM放大电路,各位大虾帮看一下

楼主(2016-10-16):
输入为高电平时,输出为12V?
输入为低电平时,输出为低电平?

网友A:
输入为低电平,Q18截止,Q12导通,Q9截止,输出是高电平。你这个电路这样设计吗?

楼主:
图纸是人家的,我没看出来Q9什么时候导通,有什么作用

网友B:
输入高时,Q9导通,输出因为被R328  R359拉低,所以是低电平。

楼主:
高输入时 R331左侧接地,没有电压来导通Q9吧?

网友B:
这个好像要从out看,假如out是高的话,就被拉低了,悬空的话,也是低的。

网友C:
这个是反相的,驱动输入开路,输出是H,这个设计有点乱搞,MOS驱动不要高于18V,MOS受不了,那么多电阻一看就是低速PWM,驱动电流不足,不能驱动高速PWM

网友D:
好麻烦的Y ~~~

来个反相器或达林顿~~~  或一个三级管----  或一个光耦

网友E:
再加一个三极管会好一点,输出电平就不会反向

网友F:
Q12和Q9应该交换下位置,PNP型管放在高端,NPN型管放在低端,并且在两个推挽输出管的基极加两个二极管串,防止两个管同时导通的情况.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Q12和Q9应该交换下位置,PNP型管放在高端,NPN型管放在低端,并且在两个推挽输出管的基极加两个二极管串,防止 ...

“Q12和Q9应该交换下位置,PNP型管放在高端,NPN型管放在低端”
你打算如何驱动这两支三极管?这两支三极管的发射极,一支接地,另一支接电源电压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Q12和Q9应该交换下位置,PNP型管放在高端,NPN型管放在低端,并且在两个推挽输出管的基极加两个二极管串,防止 ...

给个图看看?
是个什么样的神奇电路?

网友I:
Q12和Q9应该交换下位置,PNP型管放在高端,NPN型管放在低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