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发热问题

楼主(2016-10-16):
买了块F28335板子总感觉有点问题,插上电后,CPU发热,摸去都会烫手,但灯还是会亮,程序也在运行,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正常接上电源以后芯片确实会发热。但是烫手就不太正常了

网友A:
一般来说,电源附近的MOS管的温度会比芯片温度更高一些

网友B:
程序量大吗,需要计算处理的多吗

网友C:
这个还是先检查下焊接是否OK的,然后看下你的电源的是否稳定的。

网友D:
芯片是不是焊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?》

网友D:
看看运行怎么样,如果程序正常就是pcb的问题了

网友E:
程序正常运行就是没有问题。

网友E:
看看PCB是不是果然造成的。

网友F:
首先想到的是焊接的硬件上问题的

网友F:
还一个就是看下电源供电是否稳定的不,还有看下芯片的电源与地是否短路的。。

网友G:
先看总体的硬件上的问题的吧

网友G:
主要看下虚焊没?还有电源与地的在焊接的时候短接没?这个很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