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20-60V可变交流电源设计

楼主(2016-10-16):
要设计可调电源,通过调节电压的大小来改变我们产品的状态,产品是容性负载,要求电压范围是20-60VAC,要求功率是100W,电流是2mA。
要求这个电源模块是可以通过直流电压去控制,或者可以通过设置档位去控制。
关键问题:(1)电流小,功率小
                  (2)负载为容性负载,非阻性负载
                  (3)可以设置档位或直流电压去控制交流电压输出,还要求有降压

网友:
如果输出电压没有特别的要求就可以用工频变压器来设计

网友A:
根据你的电压要求将输出分成N组,这种设计只能为有级调压,输出使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来实现低电压的控制

网友B:
输出电压的精确度要求多高?

网友C:
这个就请教下论坛里面的大牛们了

网友D:
这个电压范围的挺宽的。。。

网友E:
弱弱问一句,这个有现成的设计方案可参考的么?

网友F:
这么大的可调交流输出,没有搞过,可以网上搜搜有什么好的方案吧

网友G:
交流的,这让个是采用变压器的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