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IO模拟通讯的话,效率如何呢?能达到多大的速率呢

楼主(2016-10-16):
普通IO模拟通讯的话,效率如何呢?能达到多大的速率呢

网友A:
IO模拟什么通讯呢,走的是什么协议呢?

网友B:
最大应该可以达到IO翻转的速度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大应该可以达到IO翻转的速度吧。

达到IO翻转速度那是理想情况,实际比这个要慢好多的。

网友D:
简单通讯的话,会很快的。但是如果加协议的话,速度肯定就降下来了。

网友E:
只要是有时序要求的,IO就可以模拟。有需要硬件支持的情况,就不可以了。

网友F:
简单的串口,I2C,SPI是可以模拟的。比如USB什么的,模拟估计够呛。

网友G:
多用汇编,精简指令,可以提高速度。纯粹用库的话,速度回很慢的。

网友H:
只能是适用于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,高速下,还是用硬件好点。

网友I:
我觉得51下使用IO模拟最方便了,因为是双向IO。其他高级点的单片机,都是单向IO,有时候还需要切换方向的。

网友J:
普通IO模拟效率太低了,仅仅适用于低速,IO实在不够用的情况。

网友K:
50M没有问题。

不过SPI走的频率比较高 也就18M吧

楼主(2017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达到IO翻转速度那是理想情况,实际比这个要慢好多的。

实际慢的很多了,满足人的反应速度,就很满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