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板子之间用485通讯,速率设置为多少合适呢?

楼主(2016-10-16):
都用中断的话,进中断太频繁,其他函数如何操作呢

网友A:
条件太宽了,
距离(考虑干扰、应用环境)、想用的传输介质、数据量、隔离,

网友B:
看你两个485之间通讯的速度了,太快的话,确实不行的。

网友C:
根据实际进行调试吧,选择一个最优的组合。

网友D:
楼主用在什么行业呢,对速度的要求如何

网友E:
肯定是你软件的问题,做过几十台机子的联网,都用的485组网通讯,毫无压力。

网友F:
看实际的需求,一般设置几百ms通讯一次就好了。

网友G:
485的速度可以做到100kb以下,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足够了。

网友H:
你把中断的缓存区设置的大点就好了,不要频繁的进去中断。

网友I:
楼主可以用DMa呀,这个完全硬件通讯,不需要软件参与的。

网友J:
选个好点的485芯片,支持的速度好点。

网友K:
485通讯,主芯片需要选择支持高速串口模式的,数据正确越快发送完越好,就可以抽出时间干其他事情了。

楼主(2017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根据实际进行调试吧,选择一个最优的组合。

确实也没有考虑那么多,能用了就没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