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点数如何可以变为字符串显示呢

楼主(2016-10-16):
浮点数如何可以变为字符串显示呢

网友A:
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先转换成整数,然后再取出每一位吧

网友B:
先找到小数点,再一位一位的拿出来

网友C:
不是有个格式转换函数的么?

网友D:
每次都是把整数提取出来后小数部分乘以十,
再提取,再乘以十

网友E:
自已编个专用转换函数吧

网友F:
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,数据算法的书中有讲解的

网友G:
我记得c语言库中有个函数,就是干这个的。好像是格式化函数

网友H:
#include <stdio.h>
int main()
{
   char str[]="3.1414";
   float ff;
   sscanf(str,"f",&ff);
   printf("%f\n",ff);
   return 0;
}

网友I:
有几个小数点,然后乘以几个十就好了,主要就是不要溢出。

网友J:
这个就很考验每个人的算法了,算法的设计是很关键的。

楼主(2017-04-19):
这个函数,最近使用出问题了,结果直接分解的个十百位。这个函数死活不能用,奇怪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这个函数,最近使用出问题了,结果直接分解的个十百位。这个函数死活不能用,奇怪。 ...

一直不能用,还是最近,sprintf/scanf有的编译器有选项 选择完全支持还是部分支持

网友L:
sprintf  这个是正解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