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【转】在STM32平台上实现printf和scanf函数(带回显)

楼主(2016-10-16):
首先我们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, Keil专用于嵌入式程序仿真编译书写的平台, 支持C99, 不支持标准输入输出, 不支持文件操作, 带有标准库和各类处理器的固件库. POJ专用于程序测试, 支持C99, 支持标准输入输出, 不支持文件操作, 自带C, C++标准库.

其实早在Keil开始发布的时候, 附带的ST件器例程里就有对printf函数的实现. 具体的工程如图所示:

软件仿真的运行结果:

但不管怎样, 都不能用于POJ中, 原因有以下几点:
①         在main函数中配置了系统的时钟
②         在main函数中配置了串口
③         在main.c文件中包含了很多POJ上不需要的函数
④         必须调用ST的固件库

也就是说, 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, 那么几乎就可以将Keil的代码用于POJ中了. 我们试着解释一下整个工程的工作流程:
系统上电→STM32F10X.S→main()→RCC_Configuration()→NVIC_Configuration()→GPIO_Configuration()→USART_Init()→USART_Cmd()→printf();
其中RRC_Configuration(), NVIC_Configuration(), GPIO_Configuration(), USART_Init(), USART_Cmd()等函数都是ST的固件库, 不能被POJ系统所识别.
    正如我们所见, 在执行printf函数之前, 先运行了一个汇编文件和一些系统配置专用的函数. 完全可以把配置函数的功能写到汇编文件STM32F10X.S里. 这样系统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就已经配置好了. 这样在main.c文件里需要做的事情就是:
#include <stdio.h>

Int main()
{
    Printf(“ this is a test!\n”);
    Return (0);
}
这样的代码在POJ系统上是可以运行的. 同时ST例程里的这个函数也需要放到头文件stdio.h里.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PUTCHAR_PROTOTYPE
* Description    :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PUTCHAR_PROTOTYPE
{
  /*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x, (u8) ch);
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
  {
  }

  return ch;
}

楼主:
下面是经过我修改的STM32F10X.S的核心代码:
Reset_Handler   PROC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__main

        LDR    R1, =RCC    ;HSE_ON
        LDR    R0,=0x03030083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0]

LOOP1
        LDR    R0, =RCC    ;HSE_GOOD
        LDR    R0,[R0,#0x00]
        ANDS.W    R0,#0x20000
        BEQ    LOOP1

        LDR    R0, =FLASH    ;FLASH_PREFETCH_ON
        LDR    R0,[R0,#0x00]
        ORR    R0,#0x10
        LDR    R1, =FLASH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0]    ;SYS_CLK = 8MHz => FLASH_DEL=0

                    ;APB1_CLK = APB2_CLK = AHB_CLK = SYS_CLK
;        LDR    R0, =RCC
;        LDR    R1, =0x001D0405
;        STR    R1,[R0,#0x04]

        LDR    R1, =RCC    ;APB2_PERI_ALL_ON
        MOV    R0,#0xFFFF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18]

        LDR    R1, =GPIOA    ;(B<<4) + (4<<8) == 0x4B0
        MOV    R0,#0x4B0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4]    ;GPIOA.10:STIN, GPIOA.9:XPP50

        LDR    R1, =USART1    ;9600
        MOV    R0,#0x341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8]

        LDR    R1, =USART1    ;RX + TX, SUART1_ON
        MOV    R0,#0x200C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C]

        MOV    R0,#0x01
        LDR    R1,=TI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0]
        LDR    R1,=RI
        STR    R0,[R1,#0x00]
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
                ENDP

楼主:
  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进行调用__main代码前,做好系统时钟配置,系统IO配置,USART模式配置并允许.
为了彻底摆脱固件库,并且让scanf支持回显功能,把stdio.h改成这样:
#define SBUF    USART1->DR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发送寄存器
#define TI        (*(u32*)0x4227001c)        //发送结束标志
#define RI        (*(u32*)0x42270014)        //接收标志
…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PUTCHAR_PROTOTYPE
* Description    :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PUTCHAR_PROTOTYPE
{
  /*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SBUF = ch;
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(!TI)
  {
      ;
  }

  return ch;
}

void Usend(u8 ch)
{
    SBUF = ch;

    while (!TI)
    {
        ;
    }
}

GETCHAR_PROTOTYPE
{
    int temp = 0;

Gagain:

    while (!RI)
    {
        ;
    }

    temp = SBUF;
    RI = 0;

    if (temp == 0x0d)
    {
        Usend(0x0a);
        Usend(0x0d);
    }
    else if (temp == 0x08)
    {
        goto Gagain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Usend(temp);
    }

    return (temp);
}
经过这番修理,现在工程效果如下:

整个工程简洁了很多,main.c文件也清爽了.
再看软件仿真运行结果:

现在已经支持回显功能了.最后我们正式把结果应用到实际中,以
POJ上的第一道题为例.

A+B Problem
Time Limit: 1000MS

Memory Limit: 10000K
Total Submissions: 257447

Accepted: 139582
Description
Calculate a+b
Input
Two integer a,b (0<=a,b<=10)
Output
Output a+b
Sample Input
1 2
Sample Output

复制main.c中的代码到提交窗口, 点提交, 直接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