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【转】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

楼主(2016-10-16):
KEI MDK软件中,工程设置有这样的一个选项。
选项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的主要功能是对冗余函数的优化。通过这个选项,可以在最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中将冗余函数排除掉(虽然其所在的文件已经参与了编译链接),以便最大程度地优化最后生成的二进制代码。
而该选项实现的机制是将每一个函数作为一个优化的单元,而并非整个文件作为参与优化的单元。
选项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所具有的这种优化功能特别重要,尤其是在对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大小有严格要求的场合。人们习惯将一系列接口函数放在一个文件里,然后将其整个包含在工程中,即使这个文件将只有一个函数被用到。这样,最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中就有可能包含众多的冗余函数,造成了宝贵存储空间的浪费。
选项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对于一个大工程的优化效果尤其突出,有时候甚至可以达到减半的效果。当然,对于小工程或是少有冗余函数的工程来说,其优化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

楼主:
关于MDK的优化应用!

使用Keil/MDK这么多年了,一直都没有使用它的代码优化功能。总是觉得在容量可以容纳的情况下没有必要。最近在做一个摄像头项目时,总是只能在TFT上显示大约2/3的图像。其余1/3没有显示。当按键时,整个TFT都能显示,那么按照分析,应该是因为代码是速度太慢造成的。但是分析了一下代码实在没有可以更改的地方了。那么是单片机运行速度问题吗?

       本代码本来是用IAR编写的,而且在单片机上实现了,效果非常不错。所以完全能够排除上面的问题。那么只能说明是编译平台在生成代码的过程中,造成了速度问题。
       既然如此,那就优化一下代码吧,通过更改MDK的优化选项,编译下载后,问题搞定。看了优化功能还是不错的。
为了保证你的代码在优化后能正确运行,一定要注意在不能被优化的变量前加上:volatil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