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里错了?

楼主(2016-10-16):
class Time{
private:
int hour;
int minute;
int second;
public:
Time(int h=0,int m=0,int s=0);
int get_hour();
int get_minute();
int get_second();
void set_time(int h=0,int m=0,int s=0);
void printtime();
}
Time::Time(int h=0,int m=0,int s=0)
{hour=h;munite=m;second=s;}
void Time::get_hour()
{return hour;}
void Time::get_minute()
{return minute;}
void Time::get_second()
{return second;}
void Time::set_time(int h=0,int m=0,int s=0)
{hour=h;minute=m;second=s;}
void Time::printtime()
{cout<<hour<<"."<<minute<<"."<<second<<endl;}
int main()
{Time time;
Time *pd;
pd=&time;
int m,n,p;
cout<<"请输入时间:"<<endl;
cin>>m>>n>>p;
pd->set_time(m,n,p);
return 0;
}
我 刚刚编好的有错误。。。。我找不出错误。。求指教。

网友A:
void Time::get_minute()
{return minute;}

void……返回int

网友B:
,C++都来了.楼上说的没错.

网友C:
已经解决了吧?

网友D:
最起码得整理一下格式的

网友D:
class Time {
    private: int hour;
    int minute;
    int second;
    public: Time(int h = 0, int m = 0, int s = 0);
    int get_hour();
    int get_minute();
    int get_second();
    void set_time(int h = 0, int m = 0, int s = 0);
    void printtime();
}
Time: :Time(int h = 0, int m = 0, int s = 0) {
    hour = h;
    munite = m;
    second = s;
}
void Time: :get_hour() {
    return hour;
}
void Time: :get_minute() {
    return minute;
}
void Time: :get_second() {
    return second;
}
void Time: :set_time(int h = 0, int m = 0, int s = 0) {
    hour = h;
    minute = m;
    second = s;
}
void Time: :printtime() {
    cout << hour << "." << minute << "." << second << endl;
}
int main() {
    Time time;
    Time * pd;
    pd = &time;
    int m,
    n,
    p;
    cout << "请输入时间:" << endl;
    cin >> m >> n >> p;
    pd - >set_time(m, n, p);
    return 0;
}

网友E:
居然是c++的程序,擦,太复杂了,一点也看不懂。比c复杂多了

网友F:
这个的看下是什么问题的不、。具体原因看下的呗。。。

网友E:
c++不懂,看编译器的提示错误什么呢?应该有提示的

网友G:
这个代码看着好乱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class Time {
    private: int hour;
    int minute;

都给整理好了。

网友H:
报错是什么?

网友H:
代码格式都有问题,怎么找对应关系呢

网友H:
变量的定义问题。

网友H:
以后代码要规范一下,太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