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6DL、WM8962

楼主(2016-10-16):
1,MCIMX6Q-SDB 开发板上能输出音频。(软件说不是他问题)
2,但是裁剪电路,贴上 IMX6DL 。(已做兼容设计)。音频没输出。
电路如截图,请帮忙看下,非常紧急!!!
打印log:
imx6qdlsolo login: root
root@imx6qdlsolo:~# cd /
root@imx6qdlsolo:/# aplay 1.wav
wm8962 0-001a: Failed to read DSPCLK: -1
wm8962 0-001a: ASoC: POST_PMU: SPKOUTR PGA event failed: -110
wm8962 0-001a: ASoC: POST_PMU: SPKOUTL PGA event failed: -110
Playing WAVE '1.wav' :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, Rate 44100 Hz, Stereoimx6qdlsolo login: root root@imx6qdlsolo:~# cd / root@imx6qdlsolo:/# aplay 1.wav wm8962 0-001a: Failed to read DSPCLK: -1 wm8962 0-001a: ASoC: POST_PMU: SPKOUTR PGA event failed: -110 wm8962 0-001a: ASoC: POST_PMU: SPKOUTL PGA event failed: -110 Playing WAVE '1.wav' :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, Rate 44100 Hz, Stereo

WM8962  (173.68 KB )

WM8962 裁剪后电路

WM8962 裁剪后电路

相关下载

楼主:
@FSL_TICS_Rita
等各位大神!

网友A:
6Q与6DL的寄存器不一样,参考手册都不是一份,你让软件再确认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Q与6DL的寄存器不一样,参考手册都不是一份,你让软件再确认一下。

你好,
你遇到过这问题吗?可以详细说说吗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
你遇到过这问题吗?可以详细说说吗??

没遇到过,看你描述开发板上的芯片应该是6Q,实际你们做板子用的是6DL,这两个芯片寄存器的地址是不一样的,所以不能单纯认为6Q的驱动运行没问题,6DL芯片就能用。这个需要软件开发人员确认,6Q跟6D是一个参考手册,6DL跟6S是一份参考手册,具体参考手册NXP官网都可以下到,可以对比一下,所以建议软件排查一下芯片的时钟、管脚等音频相关的寄存器的地址是否跟参考手册上的一致。
现在时钟都没有输出,应该是软件的问题,跟软件人员沟通一下,找找这个报错信息的代码,查找一下什么情况会报Failed to read DSPCLK这个信息。

楼主:
软件说音频部分 四核和双核一样的!
飞思卡尔 、恩智浦 的大神支持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软件说音频部分 四核和双核一样的!
飞思卡尔 、恩智浦 的大神支持呢?

IOMUX的相关寄存器设置对了吗,时钟的呢,这些寄存器的地址6DL跟6Q都不一样吧?
这里的技术支持早就撤了,你去官网发帖看看。
报错信息都有,软件不能反查一下吗?实际情况音频信号都没有输出,跟你后端电路有啥关系呢。
如果你怀疑硬件的问题,做个试验,把开发板上连接音频芯片的管脚与i.MX6断开,然后播放音频量一下相应管脚有没有输出,然后对比一下你们自己的板子,看看情况是不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