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

楼主(2016-10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时钟电路

楼主:
能详细点不?呵呵

网友B:
DSP时钟可由外部提供,也可由板上的晶振提供。但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,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,时钟的精度高、稳定性好、使用方便。

网友C:
嗯,由于DSP工作是以时钟为基准,如果时钟质量不高,那么系统的可靠性、稳定性就很难保证。

网友D:
对的,因此,若采用外部时钟,选择晶振时应对其稳定性、毛刺做全面的检验,以便DSP系统可靠地工作。

网友D:
还有就是复位电路

网友A:
应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,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。对于复位电路,一方面应确保复位低电平时间足够长(一般需要20ms以上),保证DSP可靠复位;另一方面应保证稳定性良好,防止DSP误复位。

网友E:
在DSP电路中,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,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。尤其要注意的是:若设计中没用到不可屏蔽硬件中断NMI,则硬件设计时应确保将其相应引脚拉高,否则程序运行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

网友E:
若设计中用到NMI,也应在程序正常执行阶段置其相应引脚为高电平。

网友F:
总感觉硬件与经验的关系太大了,所以也不太好说吧,感觉没什么区别吧?!

网友A:
硬件设计经验很重要  根据经验和你需要板的大小决定板的层数   电源的分割   地的分割

网友G:
根据相关信号线的频率确定线的长短  是否等长   问题很多!!

网友H:
布局要合理一些。

网友H:
容易产生信号的干扰。

网友I:
这样讨论的话是讨论不出啥结果的,还是要多结合实际的应用比较的

网友J:
DSP的处理速度比较大。

网友J:
注意EMC的设计。

网友K:
这个需要更详细的描述下的啦。。

网友L:
这个是要给分享相关的资料的?

网友M:
总的来说都是由最小系统进行扩展的

网友N:
这个DSP的运算速度也快

网友N:
注意读取信号的时序。

网友O:
从最小基本电路开始的。。

网友P:
DSP应该算是高频了,要注意电磁兼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