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带有继电器板子下面会割掉一块

楼主(2016-10-16):
如图中继电器线圈那块豁口,这块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我觉得是想做一下隔离,防干扰,大信号和小信号之间,大电流和小电流之间

网友B:
主要是绝缘
上下2个之间是 控制线圈 属于低压
中间引脚是触点 接高压的时候 需要做隔离  开槽 可以增加爬电距离
另一个功能 做一点点散热

楼主:
原来是这样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是绝缘
上下2个之间是 控制线圈 属于低压
中间引脚是触点 接高压的时候 需要做隔离  开槽 可以增加爬 ...

对了,版主还有个问题,就是有的继电器板子上常开,常闭,公共端和接线端子的顶层和底层都连线了,这个是因为电流大的缘故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,版主还有个问题,就是有的继电器板子上常开,常闭,公共端和接线端子的顶层和底层都连线了,这个是 ...

为了过大电流,减少发热

网友C:
绝缘,散热。

网友:
加大爬电距离

网友:
怕强弱电拉电弧

网友D(2016-12-12):
绝缘隔离

网友E:
安全间距不够,起隔离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