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对于用户看来,市电是个什么源?....

楼主(2016-10-16):
我们都知道,国内的市电是220V,50Hz。

显然,这是电压源。用户界面,有Rs<<RL。高压输电的目的就是降低Rs。

通常,考虑并接“扇出”的都是电压源。当然,可以从电压源获得能量。

而所谓的功率(波)传输特性(阻抗为Rs=Z0=RL),考虑的是行波传输。

楼主:
而对于长距离的高压输电(波阻抗在数百欧)系统内,则会有特殊的处理。

楼主:
居然有人想对市电终端用户界面做“阻抗匹配”,理由是传输了功率。

网友A:
大师反复在论坛强调,电路是"阉割"了时空的自洽系统,而阻抗匹配,不需要到射频,在电路分析基础理就有了,难道在电路分析基础里也要谈行波?

网友A:
大师套公式,看到"只有3种情形,电压,电流,功率,对应远小雨,大雨,等于",现在看到我在那个帖子里说发电机是Rs<<RL,对照公式一看,刚好对应电压源情形,于是说:发电机是电压源!!!

网友A:
第一句最幽默,因为标的是220V,50Hz,所以是电压源?!电瓶车充电器上还标明48V呢,看来也是电压源啊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句最幽默,因为标的是220V,50Hz,所以是电压源?!电瓶车充电器上还标明48V呢,看来也是电压源啊!! ...

按我的小小理解 电压源的意思是 电压不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。 显然市电符合这一条。所以算电压源。

不知是否正确 - -

ps 当然 ,所谓的电压源电流源 都是理想电路里的东西,现实中很难有理想的电压源电流源,市电随着负载的增大到一定程度 电压还是会有变化的

网友C:
理想电压源才不随负荷变化而变化电压值

网友D:
凡理想电流源都是指理想的电流源, 恒流源一般指的是并联有一个"大电阻"的理想电流源;同理,电压源一般指串联有一个"小电阻"的理想电压源.

网友A:
电源电源,首先它是个power,初中生也知道吧,那儿学过功率了。

很多人没学过功率电子学,普及常识:
功率传输为何采用高压(瞅清楚了,说的是功率,而非电压)?假设传输线阻抗为R+jX,那么线上的平均功率应该是损耗了,为0.5RI^2,如果要传输的功率W=0.5VIcos△,那么传输线上损耗表达式Wl反比于V^2,(当然功率因子也是2次)。
显然,电压越高,损耗越小,功率因子也是应该逼近于最大值1。

网友A:
另一个基本常识是3相优于单相,原因之一向平衡负载传递功率时,稳态下功率是常数,进而转子的扭拒是恒定,不像单相那样是震动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大师套公式,看到"只有3种情形,电压,电流,功率,对应远小雨,大雨,等于",现在看到我在那个帖子里说发 ...

大雨小雨,还有晴和多云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另一个基本常识是3相优于单相,原因之一向平衡负载传递功率时,稳态下功率是常数,进而转子的扭拒是恒定, ...

两相(相差90度)即可实现转子扭矩恒定,为什么要用三相?
事实上,特斯拉当年发明感应电动机,就是两相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两相(相差90度)即可实现转子扭矩恒定,为什么要用三相?
事实上,特斯拉当年发明感应电动机,就是两相的 ...

你们考虑问题,为什么喜欢只考虑一个因素?
除了扭拒,是不是还得综合考虑成本,效率等因素!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你们考虑问题,为什么喜欢只考虑一个因素?
除了扭拒,是不是还得综合考虑成本,效率等因素!?
...

当然应该考虑成本、效率等因素。但你在11楼论证三相优于单相,理由是“原因之一向平衡负载传递功率时,稳态下功率是常数,进而转子的扭拒是恒定,不像单相那样是震动的”。
事实上,“扭矩恒定”两相、三相、四相、五相……都是恒定的。“向平衡负载传递功率时,稳态下功率是常数”同样两相、三相、四相五相……功率都是常数。
之所以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三相交流电,最主要的原因是输电成本最低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当然应该考虑成本、效率等因素。但你在11楼论证三相优于单相,理由是“原因之一向平衡负载传递功率时,稳 ...

我那句话可不是要谈扭拒,而是P=cont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我那句话可不是要谈扭拒,而是P=cont

P=cont,两相、三相、四相、五相……都是P=cont。
因为三相成本最低,所以在均可实现P=cont的各种相数中,选择三相。

网友G:
P一cont是什么

网友A:
话题本来是讨论源的性质的,你们非得把话题扭曲成为何要采用3相电,跑题了。

网友A:
关于3相电,以及相关的旋转场等话题,这些是机电专业的研究问题,研究电路理论的没必要关注这些话题,除非精力时间允许,正所谓的要匹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话题本来是讨论源的性质的,你们非得把话题扭曲成为何要采用3相电,跑题了。 ...

单相三相,那是你在11楼首先谈到的,是吧?

网友F:
xukun977的意思:单相电瞬时功率不是常数,而三相电在平衡负载时瞬时功率是常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单相三相,那是你在11楼首先谈到的,是吧?

我说的,并未跑题,从头到尾读一遍就知道,而且讨论的单相3相话题是国外电路分析基础课必谈内容。

任何一个概念,比如一堆土,不同行业的人,观察角度不一样,比如生物学家关心土里有什么微生物,房地产老板看到土就想那里地更值钱,农民看到就想在上面种庄稼,化学家看到想起有什么元素。。。

模拟板块,跟上面的土一样,各行各业的都有,比起电源和IC等论坛,太不专了,聊起来跑题是常事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两相(相差90度)即可实现转子扭矩恒定,为什么要用三相?
事实上,特斯拉当年发明感应电动机,就是两相的 ...

两相输电就算负载平衡也需要一条"中性线", 那还得三线制, 效益不如三相, 超过三相则电机(含发电机)结构复杂, 配电困难, 相序难搞, 换向也不容易, 三相电机换向只需对调任意两跟线即可, 如果是4相,五六相, 那要用一个电机, 那简直就太专业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两相输电就算负载平衡也需要一条"中性线", 那还得三线制, 效益不如三相, 超过三相则电机(含发电机)结构复 ...

所以说三相交流广泛被采用,正是因为简单方便,成本最低,而不是因为扭矩恒定或者功率恒定。
不过,高压直流输电,往往是对地一正一负两条线。这同样是为了降低成本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所以说三相交流广泛被采用,正是因为简单方便,成本最低,而不是因为扭矩恒定或者功率恒定。
不过,高压 ...

是的. 高压直流输电用一正一负两条线, 是为了突破电压等级的限制, 毕竟两条对地绝缘绝对值都是800KV的电缆, 要比一条对地绝缘1600KV的要容易得多, 要经济得多.

网友D:
那么问题来了, 为什么即然用到两条线, 要用其中一条+800KV, 另一条-800KV, 而不用两条+800KV或-800KV呢? 我没细想

网友D:
到电力论坛看了看, 高压直流输电要用正负两条线的原因, 一是降低单线对地电压, 二是直流输电不能单极接地, 否则闪络等放电可能引起误护, 因此高压直流输电实际上是悬浮未接地的, 不过对地存在一个内阻比较高的中间点用于接地. 以维持两条线对地电压绝对值相近.

网友F:
回到“对于用户看来,市电是个什么源?”这个问题上来。
我们家庭中或者工作中,常发生相线对零线短路或者相间短路的事故。这样的事故一旦发生,稍早些是烧保险,现在是空气开关跳闸,不算什么很大的事情。
但有一次我在发电厂中见到工人操作失误导致380V相间短路,一团火从刀闸喷射出几米远,两个人严重烧伤,面目全非。
差别这么大,我考虑只能是380/220V处电源内阻不同。发电厂中,从发电机到380/220V处只经过一个变压器(厂用变压器)。从发电机到居民家庭中,至少经过三四个变压器和数十公厘的输电线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回到“对于用户看来,市电是个什么源?”这个问题上来。
我们家庭中或者工作中,常发生相线对零线短路或者 ...

变压器自身都有个短路阻抗,会引起电压降落,也可以限制短路电流,这是配电设计要考虑的。

网友A:
我11楼说的很清楚,是"原因之一",之一是什么意思?而且我说的比较对象非常清楚,是单相和3相!!这样跑题式聊天怎能不抬杠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变压器自身都有个短路阻抗,会引起电压降落,也可以限制短路电流,这是配电设计要考虑的。 ...

不错。
为限制短路电流,500kV变电站(使用自耦变压器)出线处要增加电感(自耦变压器漏感小)以增加线路阻抗。这个限制短路电流的电感悬挂在空中,对地绝缘也是500kV等级。
但发电厂的厂用变压器却没有短路电流的限制,所以发电厂的厂房内低压电路一旦发生短路,因电源内阻非常小,事故就非常严重。

网友A:
那就跑题跑远点:本坛有个大师,申请了个3相专单相专利!在同僚板块和网友抬杠,说这个如何如何实用,满足小区空住率什么的。后来看到网友多说这个专利没用,后来改口说同事把专利说明写错了。。。无奇不有!

网友A:
原来给论坛提建议,本意是把模拟板块分成几个专区,可能现在看来只能做两块,一个是模电路理论区,一个是模电设计区,每个区在分别设成资料区和讨论区!如此,模拟板块分成4大区。
谁知道管理员误会成把贴名前加个分区标记了?!!

模拟论坛现在成杂烩区,如果没有"模拟板块"几个字,谁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板块。而技术交流板块演变成资料上传区了。。。

如果不走专业路线,而走天涯论坛聊天社区路线,结果就是接连不断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!比如电源被某某论坛抢去并独大,IC这个庞大前沿阵地被电子论坛占据,专业性国内第一。软件板块被隔壁论坛抢走,人气是这里几十倍。

我们这些人给的中肯建议,管理员不感兴趣,非要弄个什么打赏什么的,还什么委员会,搞了一个又一个,没过几天,统统熄火。

网友E:
现在的模拟技术区基本就是理论扯谈版块。

网友E:
或者叫做:大师装B版块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