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芯片数字端SCLK不能用PC817光耦隔离

楼主(2016-10-17):
将ADC芯片信号线CS、MISO、SCLK、MOSI用PC817光耦隔离(ADC芯片侧的SCLK信号已经使用施密特整形),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收发数据错误,经过排查发现是SCLK这一路影响导致的故障,将隔离地与系统地共地,ADC直接使用不隔离的SCLK就正常,只要是经过光耦就故障。(PC817导通电流足够,隔离侧信号测试也有,通讯速度也远小于光耦指标)。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。

网友A:
只要速度合适,肯定可以。

网友B:
光耦这块电路是怎么样的?会不会极性反了呢?

网友C:
是不是光耦的驱动电流偏小,导致内部三极管处于放大区

网友D:
P817拖尾比较验证,二次侧负载电阻改变,加大导通电流解决,电流太小有漏电,一次侧LED端并一个负载电阻克服漏电流所致的暗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速度合适,肯定可以。

速度肯定够,程序单步都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光耦这块电路是怎么样的?会不会极性反了呢?

极性没有反,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会求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光耦的驱动电流偏小,导致内部三极管处于放大区

电流肯定够,三极管端驱动电流3.3毫安左右。二极管端电流从3~8ma都测试过,都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817拖尾比较验证,二次侧负载电阻改变,加大导通电流解决,电流太小有漏电,一次侧LED端并一个负载电阻克 ...

现在二次侧(三极管端)导通电流3.3ma左右,一次侧导通电流8ma左右。LED侧倒是可以并联一个负载电阻测试一下

网友D:
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,二次侧最大1mA即可,电流大了也不好,自己可以调整负载电流,以前我做串口通讯的时候弄过。但是速率太高还是建议用高速光耦,普通光耦的响应和拖尾都是**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,二次侧最大1mA即可,电流大了也不好,自己可以调整负载电流,以前我做串口通讯的时 ...

实际信号都过去了,就像是有干扰,时钟信号一直有问题。不好用。串口的以前使用过,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E:
换一种光耦呢,不一定非用817

网友F:
PC817我只用在片选,其它不用817,速度跟不上。MCT6也可以的。

网友G:
别说817这种线性光耦,连TLP281、TLP521之类都嫌不够快。
还是上ADUM系列的磁隔离靠谱。

不嫌体积大的话,也可以把TLP281、TLP521之类的两路接成推挽当一路用,比单端能快不少。

6N137体积太大了,有类似功能的HCPL0600,HCPL0630之类,SOP8的尺寸,但是太贵了,不如直接上ADUM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别说817这种线性光耦,连TLP281、TLP521之类都嫌不够快。
还是上ADUM系列的磁隔离靠谱。

更换高速光耦、磁耦肯定好用,就是想找到PC817不好用的根本原因。

网友H:
这个没有遇到过

网友I:
TLP109  6N137这个光耦速度快。PC817 速度只有几十K,可以放慢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