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静电等级

楼主(2016-10-17):
各位大神,
   要对公司的一种商用机器人---用于商城环境,进行EMC静电测试,不知道要用多高的电压来测试,2KV还是4KV或者其他呢?怎么确定的这个静电等级?机器人用电池供电工作的。
   多谢!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你们自己的要求吧,当然是越高越好。
一般产品是接触4KV以上,隔空8KV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们自己的要求吧,当然是越高越好。
一般产品是接触4KV以上,隔空8KV以上 ...

多谢,
  意思是这个标准是设计这个产品的商家根据应用环境自己制定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,
  意思是这个标准是设计这个产品的商家根据应用环境自己制定的? ...

没有行业标准,就只能设计者自己定位,当然是可靠性越高越好

感谢!

网友:
有国标及IEC标准可以参考
GB/T 13926

多谢啊,一搜索貌似已经作废了。

网友:
主要进行人体静电模拟,人体静电高达40kV左右,你可以做最高等级的,以能使用与更严酷的环境

楼主:
商用,居住,轻工业环境,正负4KV和8千伏  找到了  有对应的标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