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82c79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整体闪可试试控制BD脚,用显示消隐的方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整体闪可试试控制BD脚,用显示消隐的方法.

多谢tyw,那也就是说整体闪烁可以用BD引脚,若单个闪烁只能不断向8279写不同的数据来实现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tyw,那也就是说整体闪烁可以用BD引脚,若单个闪烁只能不断向8279写不同的数据来实现? ...

是的

楼主:
请问tyw,消隐和每个数码显示内容的对应关系是什么?比如,我要消隐第三个数码管的全体,在哪个时隙来控制BD或消隐命令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tyw,消隐和每个数码显示内容的对应关系是什么?比如,我要消隐第三个数码管的全体,在哪个时隙来控 ...

给你的资料里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的资料里有

这个我看到了,可能是我理解不够深刻。我的意思是说,这个消隐命令,在什么时候发出,什么时候结束?不能一直消隐啊,怎么和时序配合?如果我要第三个数码管(总共5个)消隐,怎么控制? 你不要说101000011就可以了,我不是这个意思?唉,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看到了,可能是我理解不够深刻。我的意思是说,这个消隐命令,在什么时候发出,什么时候结束?不能 ...

你的要求恐怕办不到.8279动态扫描人工不能干与,所以也无从插入控制.
玩串口屏吧,3.5"彩屏才几十元.8279老古董早该扔了.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要求恐怕办不到.8279扫描人工不能干与,所以也无从插入控制.

那你的意思是说,我若要第三个数码管闪烁,是不能实现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的意思是说,我若要第三个数码管闪烁,是不能实现了?

你得捕捉第三位的动态扫描行列这一时刻启动消隐,这是动态的,每秒得重复30次.没见过有人象你这么玩的.还不如修改显示缓冲RAM数据方便.
即监视行,列计数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得捕捉第三位的动态扫描行列这一时刻启动消隐,这是动态的,每秒得重复30次.没见过有人象你这么玩的.还不 ...

可是这是实际需要啊,5个数码管当设置参数的时候,某个数码管是要闪烁的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是这是实际需要啊,5个数码管当设置参数的时候,某个数码管是要闪烁的啊? ...

用软件解决吧,需要闪时,把数据换成"黑",内存消耗多些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软件解决吧,需要闪时,把数据换成"黑",内存消耗多些.

嗯,我也是这个思路。看了你发的那个文件,看到消隐命令,还以为这个命令会很简单实用,没想到还挺复杂。多谢你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