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PIC12F508的TRIS方向控制寄存器的GP0~GP7具体功能是什么

楼主(2016-10-17):
刚学PIC,用的是PIC12f508,之前有人做了一个程序把TRIS配置成TRIS=0b11111100,我自己上网上查的知道后面两个0对应GP0,GP1的输出,但是其他的1,不知道具体对应GP2~GP7中的哪些管脚。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吗?谢谢了

网友A:
就是按这个顺序对应上去的,如果该组管脚在物理上不存在,寄存器里随便怎么设都行,CPU自动会屏蔽的。

网友B:
TRIS寄存器好要具体指明是哪一个寄存器的吧,比如TRISA,TRISB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