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推荐超低温飘的电阻或者排阻

楼主(2016-10-17):
RT,价格不是问题!
但是一定要超低温飘的,有没有啥品牌推荐!~~

网友A:
http://www.718yousheng.com/cn/products/20.ht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718yousheng.com/cn/products/20.htm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我刚去digikey上找了一下,有没有您上面这个指标,专门做分压用的排阻呢?
分压六分之一,60V变成10V

网友B:
楼主要的是精密分压电阻,其实可以这样看,某粒八位排阻,其中间六位生产一致性应该比较好,适当筛选,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得到,六位电阻的温漂系数基本一致的情况,这样组成的60:10分压电阻最终表现出来的温漂系数是否能满足要求呢???

网友C:
高精度电阻生产过程,应该少不了挑选环节。

排阻没法进行个体挑选,精度肯定做不到分立的。

所以,PCB上“排列”的电阻阵列,性价比应该会高于一体式的排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高精度电阻生产过程,应该少不了挑选环节。

排阻没法进行个体挑选,精度肯定做不到分立的。

vishay有低温票的电阻。 不过价钱蛮贵的 。

可以去选用

网友E:
推荐Vishay的,用过它家金属壳封装的电阻,订制的,800多一个,订货周期3个月,性能很好。
关键是温漂系数也是温度的函数,一般购买的电阻,25度的时候温漂系数最小,在高温段和低温段温漂系数就不行了。当时订制的电阻0温漂点在60度,设备工作在60度恒温环境。
排阻LTC5400也不错: http://www.linear.com/product/LT5400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回复,准备买Vishay的测试一下,谢谢各位!~~

网友F:
温飘想要多少?
最好的大概一二十ppm。

网友G:
一定贵的多了

网友H:
很多老牌厂有超低温漂的货,抛开价格不说,没量的话应该不太好买。另外,一般这种货都是插脚的居多,个人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