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151c8-halt模式下,功耗达到4-5个uA

楼主(2016-10-17):
用的MCU是stm8l151C8T6,在halt模式下,3.3V供电。在RTC闹钟模式下,静态电流大概在4-5个uA。
我的IO模式配置如下:
不用的外设时钟都关闭了。输出模式根据外部高低检测配置推挽低/高输出。
串口RX、SPI中的MISO、外部8M高速时钟都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。
我的静态电流远远没有达到规格书要求,大家有什么建议没?

网友A:
这个电路也要合理,不知道你外部搭建了什么电路,不同的电路可能电流损耗也不同的

网友B:
要检查所有的外设,建议试试用最小系统来测试最小功耗,看看能否满足?然后一点一点加外设。

网友B:
lz的151C8T6什么价格什么数量,谢谢!

网友C:
可以到1个u的,检查外设,还有你RTC的唤醒频率是多少?

网友D:
时钟频率也会影响这个功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到1个u的,检查外设,还有你RTC的唤醒频率是多少?

闹钟模式下大概是1个小时唤醒一次。2个uA的功耗,一般哪些地方会发生。如果根据功耗电流,我就能好找地方。

网友C:
那电流基本忽略不计了,我们100多mS一次,做到2uA,你自己找软硬件设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时钟频率也会影响这个功耗。

2uA的功耗有可能是那一块在消耗?我好找方向去检查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的151C8T6什么价格什么数量,谢谢!

有技术支持吗?有的,留个QQ联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电流基本忽略不计了,我们100多mS一次,做到2uA,你自己找软硬件设置吧。 ...

2uA是单片机裸跑吗?有没有加LDO。谢谢

网友C:
裸奔,LDO也就是1u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技术支持吗?有的,留个QQ联系

我也要用到这个芯片,参考一下采购价格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裸奔,LDO也就是1uA

我现在裸跑是3.8uA,+LDO。5.2uA。有机会帮我看看原理图,可以加个微信好友吗?微信号,我私密你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裸跑是3.8uA,+LDO。5.2uA。有机会帮我看看原理图,可以加个微信好友吗?微信号,我私密你。 ...

发这里也没问题的,版主们、高手们会看到帮忙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裸奔,LDO也就是1uA

请教下版主,stm8L15xxx内部volt regulator是否就是LDO(输出1.8V)?
那么如果我外部用锂电(4.2V)给Vdd供电,使用dcdc降压,虽然纹波大,但是有内部电压调整器,纹波是否可以大幅下降?
用dcdc不直接用LDO的原因是想高效一点。谢谢指点!

The STM8L15xxx embeds an 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for generating the 1.8 V power
supply for the core and peripherals. This regulator has two different modes:
●       Main voltage regulator mode (MVR) for Run, Wait for interrupt (WFI) and Wait for event
(WFE) modes.
●       Low power voltage regulator mode (LPVR) for Halt, Active-halt, Low power run and Low power
wait modes.

网友C:
DC-DC的效率不一定比LDO高,请自己动手算一下就知道了。MCU对纹波要求也不高,只要你不同AD、DA,相当大的纹波都不影响MCU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