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开关电源型号求知

楼主(2016-10-17):
这个是我抄的一个板 ,但是上面的电源芯片型号查不出来,芯片的丝印是FC826421,封装是是贴片SOP8,没有**丝印,220V输入,我用电子负载测试,输出是12V-750mA

我把原理图复原了,有什么方法才能找到这个芯片是哪个牌子,什么型号的呢

网友A:
12V输出,SS32不够用吧

网友B:
我们这边是用淘宝的,我刚刚在淘宝上给你看了一下,丝印确实不好找,还有就是datasheet不过相信你肯定知道,不好意思,没帮上什么忙,在这里想问你一下,我做得工作也是类似于抄板的,想跟你了解一下你的工资是多少,方便的话请回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