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DCDC 电源选型以及地线处理问题。

楼主(2016-10-17):
请教一下,有个问题比较纠结。我的产品是模数混合,板子比较小,有比较精密的图像sensor,对电源,地处理要求比较高。一不小心就出现干扰。
1、板子输入电压是12v,板子需要两路dcdc电压,一个是核心电压1.2v,一个是3.3v,想请教一下这1.2V的电压是从12V直接dcdc降下来还是从3.3V用低压DCDC降下来,哪个效果好一点?
2、对板子冷启动的干扰,板子工作热了之后就稳定了。查找了一下貌似和DCDC电源地线处理有关系,因为直接从另外板子跳电源(DCDC3.3V和DCDC1.2V,以及地)过来就没有冷启动的干扰。以为是要把电源地独立一块,用0r电阻单点接到12v输入地那里,但是效果却没有从另外板子跳电源过来的好。好郁闷,没有头绪,谁能帮忙解答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一般我的做法
DCDC 从12V 得到5V
然后 单独的LDO 得到 1.2 3.3V
板子布局 布线上也要考虑的
另外 提醒下 看看主处理器型号,手册 他对于电源时序是否有要求?

网友B:
核电压1.2V一般负载比较重,LDO可能扛不住,也要用一颗DC-DC,直接从12V转1.2V不好,因为高压DC-DC上电瞬间有过冲,容易把主芯片打坏。按版主的做法吧,先得到5V,在转3.3V和1.2V,当然也可以12V直接转3.3V,然后3.3V在转1.2V

网友C:
时序和纹波,是否满足要求?

网友D(2017-07-12):
麻烦问一下,你用的DC-DC降压芯片是哪一种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