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
求推荐 一款 稳压器 24V 稳压到 3.3V

楼主(2016-10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500mA负载电流的话就选择DC-DC,线性稳压扛不住的,损耗功率太大

网友B:
MPS 的 自己去选个型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00mA负载电流的话就选择DC-DC,线性稳压扛不住的,损耗功率太大

知道了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PS 的 自己去选个型号吧

好的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