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DA输出或电压信号后接运放电路设计请教

楼主(2016-10-17):
大家好
最近有一个自己比较疑惑的问题,其实是两种应用情况,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

一是DA输出电压信号经运放跟随或同相放大缓冲给其他设备供电,供电电流在5mA以内
二是电压信号,信号频率比较高,大概是10MHz以上,同样经运放跟随或同相放大缓冲给DAC采样

都想在运放以后接一个电容,但看资料说运放没法直接驱动容性负载,需要在运放输出和电容之间串小电阻

我有三个问题:
1、针对高速电压信号,采用的运放IC最重要需要关注几个参数,这几个参数该如何确定
2、运放后级电阻和电容该如何选择,最大可以选多大的电容?
3、如何求该运放电路的零点和极点,根据零点和极点,是否可以确定相位裕度?

网友A:
1.高速信号,要求运放也是高速的,选择GBP和SR都要足够大的运放,因为是做缓冲跟随,所以GBP选择50MHz以上的足够用,当然运放必须是单位增益稳定的,然后就是IB要小,噪声要小;
2.普通运放能驱动的容性负载都很小,pF级别,大的容性负载容易导致运放振荡,能带多大容性负载,规格书里都有说明;如果容性负载比较大,就需要串接一个电阻,这个电阻会与后面的等效电容形成低通滤波,故而需要根据信号频率合适选择参数,当然可以把这个电阻放在反馈回路内;
3.计算出运放电路的传输函数,电容用容抗,就可以知道零极点位置了,但相位裕度一般运放规格书中都已经给出了曲线,可以直接参考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高速信号,要求运放也是高速的,选择GBP和SR都要足够大的运放,因为是做缓冲跟随,所以GBP选择50MHz以上 ...

1.高速信号,要求运放也是高速的,选择GBP和SR都要足够大的运放,因为是做缓冲跟随,所以GBP选择50MHz以上的足够用,当然运放必须是单位增益稳定的,然后就是IB要小,噪声要小;
虽然后级ADC采样是超过10MHZ在采样的,但如果前面的电压信号波动不大,SR是否不用太在意?
2.普通运放能驱动的容性负载都很小,pF级别,大的容性负载容易导致运放振荡,能带多大容性负载,规格书里都有说明;如果容性负载比较大,就需要串接一个电阻,这个电阻会与后面的等效电容形成低通滤波,故而需要根据信号频率合适选择参数,当然可以把这个电阻放在反馈回路内;
高速运放规格书规定的允许容性负载大小一般才几个pF,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通过串小电阻的方式,最大能取多大电容?电阻又该如何取值?
3.计算出运放电路的传输函数,电容用容抗,就可以知道零极点位置了,但相位裕度一般运放规格书中都已经给出了曲线,可以直接参考;
很多运放规格书中也没给相位裕度曲线,而且后级接电阻电容后相位曲线和增益曲线是否被更改了?我是想获知增加电阻电容后在10MHz或更高频率下系统是否稳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高速信号,要求运放也是高速的,选择GBP和SR都要足够大的运放,因为是做缓冲跟随,所以GBP选择50MHz以 ...

1.GBP与SR参数是相互匹配的,也就是高GBP的运放,SR一定也高;这里跟你电压波动没关系。
2.运放输出需要串接多大的电阻在带容性负载,要看后级的输入阻抗,后面输入阻抗小,串接的电阻就也要很小,而这个电阻与电容又组成低通滤波,所以需要综合信号频率来考虑,要做滤波就在同相端做,没必要在输出在做滤波,所以加电容不是合适的设计,最多就是加几百pF做为后级输入的电压保持吧;
3.不会改变运放的相位裕度,后面阻容仅仅构成低通滤波,仅仅是无源滤波效果,不牵涉稳定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GBP与SR参数是相互匹配的,也就是高GBP的运放,SR一定也高;这里跟你电压波动没关系。
2.运放输出需要 ...

1.GBP与SR参数是相互匹配的,也就是高GBP的运放,SR一定也高;这里跟你电压波动没关系。
这两个还真存在区别,GBP是针对小信号的,SR是针对大信号的,所以我问我前级电压波动不大的话是否可以按小信号处理,着重关注GBP?和SR相对的应该是全功率带宽而不是带宽增益级
2.运放输出需要串接多大的电阻在带容性负载,要看后级的输入阻抗,后面输入阻抗小,串接的电阻就也要很小,而这个电阻与电容又组成低通滤波,所以需要综合信号频率来考虑,要做滤波就在同相端做,没必要在输出在做滤波,所以加电容不是合适的设计,最多就是加几百pF做为后级输入的电压保持吧;
主要是考虑噪声来源途径比较多,不一定只来源于输入,包括运放自身的噪声,运放电源叠加到运放的噪声等等,所以想在输出加电容
3.不会改变运放的相位裕度,后面阻容仅仅构成低通滤波,仅仅是无源滤波效果,不牵涉稳定性
加电容会增加零点或极点,所以会影响稳定性

网友A:
第一项不在解释,自己在找书确认下
第二项,已经说过了输出串接电阻与对地电容就是构成了低通滤波,电阻大小受制于后面的输入阻抗,而1/2*π*R*C又受制于信号频率,这里需要综合考虑的;
第三项,我说的稳定性是针对运放部分,有源滤波增加零极点就要考虑稳定性,而后面RC组成的是无源滤波电路,无源滤波电路我没看到过资料分析稳定性的,孤陋寡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