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要对几个零点几到100多毫伏的信号进行AD转换,因为ad只有一路,因此要通过模拟开关进行切换。

选择的模拟开关是ti的74hc4052,+5V供电。

如果不经模拟开关的话,在信号的整个范围内AD的精度还是很不错的。

但是如果经过模拟开关之后,如果信号比较大的时候,精度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当信号低于几个毫伏的时候,经过模拟开关之后精度就不行了。

希望能讨论一下,顺便给点解决的建议

网友A:
74HC4052的导通阻抗比较大,ADC的输入阻抗一般是几百K欧姆级别,信号小的情况下,这个影响确实就大了。
两个方案:
1.先对信号做放大,也就是用运放做放大后在给到模拟开关;
2.选择导通阻抗和漏电流足够小的模拟开关

网友A:
比如用SGM4782,导通阻抗在1欧姆以内,不过工作电压不能超过4.2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4HC4052的导通阻抗比较大,ADC的输入阻抗一般是几百K欧姆级别,信号小的情况下,这个影响确实就大了。
两 ...

这个的导通阻抗应该还不错的,典型值只有70欧
加运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的导通阻抗应该还不错的,典型值只有70欧
加运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。
...

70欧姆对比1欧姆,差太远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0欧姆对比1欧姆,差太远了吧

问题基本解决了,感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基本解决了,感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

解决方案发出来让大家也学习下哈

网友B:
高速应用的话电荷注入不能忽略---小信号的时候

网友C:
问题怎么解决的,说来让大家学习学习。

网友D:
楼主出来说说怎么解决的

楼主:
因为在跟yanwen217讨论的时候意识到回路电阻对信号的影响

因此重新审视硬件回路的设计,把RC滤波拿掉(电阻有1K呢),再重新测试,问题解决。

总结的就是,对于不同的信号,应该选择合适的电阻。这个跟运放回路里面选择多大的电阻是同样道理的。

楼主:
分数全给yanwen2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