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 FT120 ,如何将其作为一个USB驱动的通用GPIO?

楼主(2016-10-17):
如题,各位大侠,如何设置,才能让FT120,即停产的PDIUSBD12芯片的8位数据口作为GPIO应用,也就是其D0-D7的输出数据要能锁存。是只在软件上设置就可以?还是必须在硬件上做**?
各位大侠,请不吝指教!

楼主:
唉,没有高手指点啊。

网友A:
PDIUSBD12是USB DEVICE的接口芯片,本身是不支持编程的,无法做USB转GPIO,要想实现USB转GPIO功能可以用USB DEVICE单片机CH558做,而且厂家会提供USB转GPIO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