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本清源——最大功率传输

楼主(2016-10-17):
最大功率传输(定理),任何一本《电路》类教科书中都有论及。意味着,这是个基础理论。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假设前提和适用范围,一定范围内可将理论应用于相关的工程技术中。

楼主:
引两段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:

注意,这里没用“match”。

楼主:
对于一个非线性系统(含器件自身的非线性特性和各类额定参数限制所导致的“非线性”),显然不适用上述最大功率传输定理。不过,作为最优化考虑,可以有个最优的“匹配”。

楼主:
最大功率传输定理,仅考虑给定源下的最大功率传输。并不考虑源自身的效率。

出于源效率考虑,技术上可能根本就不会将所谓的最大功率传输条件(那个焦点)包含其内。这显然就是非线性了。

网友A:
看后面那句:when ZL=Zs',We say负载   match  于。。。

网友B:
图4.48中的调整 RL,就可以是进行与 Rth 的匹配,无论有没有提到“match”一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4.48中的调整 RL,就可以是进行与 Rth 的匹配,无论有没有提到“match”一词。 ...

“这里”仅指所引的那段(关于定理的主要内容),相关书中其它地方有用到“match”,且不仅指那个Rth=RL。

上面,仅是说明了那个条件。这里特别提到“match”,意在别太在意那个术语。

网友A:
幽默,沙发楼层提醒人/注意/,7楼提醒人/别太在意/这个术语!
读者要晕了!
既然本意是叫人别在意,沙发楼层最后一句不说,不就OK了?!

网友A:
板凳那儿,再次出现本周楼主反复强调的一个词:焦点!

数学里双曲线有焦点不错,但是,在电子学里研究最大功率双曲线,感兴趣的范围仅仅是双曲线以下部分区域,双曲线上面部分是禁区,我们根本不会做任何研究,这个实际问题明显与数学里的情况不同,那里感兴趣的范围可以是包括焦点在内的整个坐标范围内!

所以,我想了3.4天,也想不出楼主总是要研究焦点的目的是什么?!!至少我没在那本模电书上看到有人研究什么焦点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板凳那儿,再次出现本周楼主反复强调的一个词:焦点!

数学里双曲线有焦点不错,但是,在电子学里研究最大 ...

他也就只能说出一个线性或非线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他也就只能说出一个线性或非线性

那是,比如这个大道理--" 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假设前 提和适用范围,一定范围内可将理论应用于相关的工程技术 中。 ",,,倘若你要针对这个最大功率传输定理,问他前提和范围是什么,他肯定不知道,不信试试便知!

网友D:
有点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的味道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他也就只能说出一个线性或非线性

果然,适用条件他就知道个线性非线性什么的。

大道理说的呱呱叫,结果自己根本不会用,,,这让粉丝情何以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