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rtl8189 wifi模块使用

楼主(2016-10-17):
我要用stm32去控制rtl8189,使用spi接口连接,如何去控制rtl8189的wifi呢?

网友A:
你淘宝买块板子,应该有参考例程的;

网友B:
你直接用STm32的SPI接口跟它对接就行了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淘宝买块板子,应该有参考例程的;

只有板子,要不到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直接用STm32的SPI接口跟它对接就行了 。

我知道用spi接口,关键现在没有如何控制8189芯片wifi的资料

网友C:
自己倒腾的玩?还是公司产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己倒腾的玩?还是公司产品?

有区别么,关键是想学习这个技术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去瑞昱官网都没找到有技术手册,只有特性。。。这,你怎么想起来弄这个了。。
是不是这个芯片具备USB接口啊,直接用USB免驱动。

网友:
楼主从哪儿买的,还是去哪儿问问有没有资料吧。真心找不到 啊

网友D(2017-03-07):
RTL8189有不同尾缀
RTL8189ES
RTL8189ETV
RTL8189ES
模块有CS脚,通信是通过SDIO
可以索取模块规格书和驱动资料

网友E(2017-05-06):
用spi和sdio都可以,建议用sdio吧.速度快

你用linux上的驱动,移植一下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