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LM3409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本人新手,用LM3409搭了一个LED驱动电路,输入10V,输出6.5V 0.4A ,实际点灯的时候芯片发烫,这是什么原因?电路原理图如下图

网友A:
看样子工作是正常了, 就是功耗问题吧
这个芯片的体积比较小, 不知道有没有焊接底下那个 DAP 焊盘, 可以帮助散热

网友B:
有时候芯片发烫是正常的,需要看你的实际功耗是否正常,假如在正常的功耗范围内,就需要借助外部的散热来降低温度了。

网友C:
这个里面的电感的设计不合理导致的吧,,这个以我的经验的

网友A:
嗯, 电感不合理, 也会导致电源的性能不好, 引起发热偏大

网友D:
电感不合理的话,影响的是输出电压,以及带载能力,电感也会发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