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STM32的思考求解惑

楼主(2016-10-17):
我们都知道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。那么如果我要处理的数据是8位的或者16位的,那STM32是怎么存储这些数据的呢?例如8位数据,我是存在四个32位内存中,每个内存用低四位,还是分别存在一个内存的四个字节呢?另外STM32的地址可以是8位或者16位吗?
新手,求大神解惑

楼主:
补充一下,上面打错了,应该是有4个8位数据

网友A:
另外STM32的地址可以是16位的啊!!

网友B:
不会也占用32bit吧?

网友C:
可以按字节(8位)/半字(16位)/字(32位)访问存储器。
某些核心需要对齐,某些可以不对齐,但效率可能下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按字节(8位)/半字(16位)/字(32位)访问存储器。
某些核心需要对齐,某些可以不对齐,但效率可能下 ...

我想知道的是我存四个字节的,一般没做设定,32是怎么存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STM32的地址可以是16位的啊!!

谢谢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会也占用32bit吧?

没懂。

网友D:
想想结构体是怎么存储的,就明白了....内存中是连续的,不会浪费

网友E:
“我们都知道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。那么如果我要处理的数据是8位的或者16位的,那STM32是怎么存储这些数据的呢?“

你的逻辑搞反了!
不是说我想怎么处理这些数据,决定我怎么存储这些数据。
而是:数据始终存在那里,然后我以怎样一种方式来处理它。
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,就是一次性处理4个字节。当然,它也可以一次性处理2个字节,或者1个字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“我们都知道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。那么如果我要处理的数据是8位的或者16位的,那STM32是怎么存储 ...

那32的最小存储单元是8位的对吗?有没有最小存储单元大于8位的

网友F:
楼主可以用联合体进行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存的。弄个32位的,然后弄4个八位的,打印出来对比一下,看看是怎么取的范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可以用联合体进行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存的。弄个32位的,然后弄4个八位的,打印出来对比一下,看看是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不要拿着理论去强行解释理论,你拿stm32用着用着就自然明白怎么回事了
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。不要以这句话为基准去思考大鱼到底吃不吃虾米,怎么吃虾米,这东西,别人再怎么清楚的告诉你,最多也只是个详解,
你不去实践一下,根本没办法去理解其中的东西。学这东西又不是为了考试。

网友G:
内存中是连续的,不会浪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想想结构体是怎么存储的,就明白了....内存中是连续的,不会浪费

那就是不会出现高位补充0的情况,直接就是8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