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求助:iMX6 LCD驱动问题_uboot切换Kernel时偏色

楼主(2016-10-17):
第一次发贴,所以弄错了,重新发了一个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635934-1-1.html
请高手帮忙!

楼主:
继续上面没有写完的。
配置好以后,编译烧录。但问题是在显示完 uboot **后,进入kernel部分时,uboot **的颜色会偏色,白色部分变成了青绿色!kernel部分跑了3~5s后进入android **有是正常显示的!一直到后面进入android系统都是显示正确的颜色,没有异常!请问是不是kernel驱动部分有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对啊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