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 扫码枪信息获取

楼主(2016-10-17):
同志们 我是做软件的 有什么办法获得扫码枪扫到的码

网友A:
一般是模拟键盘的方式工作的吧,聚焦的文本框就能获取

网友B:
现在大多条码枪都是USB接口的,你只需要找一个USB HOST,成功识别枚举条码枪的USB就可以进行通讯,获取条码枪扫到的条码内容了。   这个很简单,比如用CH559单片机,USB条码枪直接插在CH559的USB HOST上,厂家会提供单片机枚举操作USB条码枪的程序,那就可以获取到条码枪扫描的数据了。

网友C(2017-07-19):
大部分的扫描枪都是工作在USB-HID模拟键盘模式,可以通过厂家的说明书,扫描特定条码更换为模拟串口等输出方式。
首先,你确定你的扫描枪工作于什么模式,然后你程序需要工作什么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