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初始化的简单问题 求助ING

楼主(2016-10-17):
根据指导是根据图一  进行初始化 由于自己太新手所以   自己在网上搜索了msp430的单片机初始化程序  如图二  然后懵逼了   个人觉得第二张图的程序好像不能用在图一的方式上是么

(14.19 KB )

网友A:
楼主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没有配置ADC?

楼主:
关键是不知道怎么配置

楼主:
就是没有那种初始化的概念    51单片机有开中断,有定时   但是这个msp430的初始化我就懵逼了

网友B:
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?在mspware里有adc的例程的,建议楼主参考下

网友C:
可以下载官方例程看看

网友D:
你的流程没有写这一步初始化,下面的程序是判断高频时钟是否起振,没有用高频只用低频这段程序根本可以不要。

网友D:
可怜的娃儿,430非常好配置的,竟然在这里无助的看白菜们猜想,罪过罪过

网友E:
第二张图上的程序是打开外部晶振常用的做法

网友F:
例程中有的步骤是省略的,因为有默认初始化的设置。

网友G:
初始化很重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怜的娃儿,430非常好配置的,竟然在这里无助的看白菜们猜想,罪过罪过

可以举例子教教我么  求助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說的沒錯 , 那一段單純是振盪器判斷起震,  建議去把你用的型號看好都有範例。 ...

我是拿LaunchPad做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可以举例子教教我么  求助ing

可怜的娃儿,加我QQ,我发扬雷锋二世精神教你,756343289,说明来意

网友I:
清RAM是用不着的,定义的时候初始化就OK啦。

网友J:
初始化的都比较关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