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看下,这个应该是什么型号的ADC芯片?

楼主(2016-10-17):
封装为SOP8,16BIT的ADC。因字全部被磨掉,看不到什么型号了。

网友A(2017-05-26):
这就比较麻烦咯

网友B:
16-bit resolution with no missing codes Throughput: 100 kSPS
INL: ±1 LSB typ, ±3 LSB max
Pseudo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range 0 V to VREF with VREF up to VDD
Single-supply operation: 2.7 V to 5.5 V
Serial interface SPI®/QSPI™/MICROWIRE™/DSP-compatible Power dissipation : 4 mW @ 5 V, 1.5 mW @ 2.7 V, 150 µW @ 2.7 V/10 kSPS Standby current: 1 nA
8-lead package: MSOP package and
3 mm × 3 mm QFN1 (LFCSP) (SOT-23 size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