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上电不能自启动

楼主(2016-10-17):
有5片样品,将RST管脚接触地后放开,可以自启动的芯片就可以自启动,但是其他4片仍然没有反应。

网友A:
看看仿真时和断开仿真,供电电路是否不同?

网友B:
同一电路,目前只控制2个LED吧

网友C:
建议交换一下能启动的单片机到不能启动的板子上,确定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D:
建议看看你的RST怎么弄的。

网友E:
也可能是外部复位电容存在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仿真时和断开仿真,供电电路是否不同?

刚看了,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一电路,目前只控制2个LED吧

是啊,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呢。。。

网友F:
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,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。。

网友G:
电源的问题吗?启动信号的宽度不够吧,将电容的换成10uF的试试?!

网友H:
量一下复位电路有信号吗?

网友I:
楼主,可以自动复位一下试试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