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DCO设置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DCO设置问题,到底是多少呢?

网友A:
不知道是800KHz还是1MHz吧

网友B:
不是很清楚,这个频率到底怎么弄啊?算多少啊?

网友C:
这个DCO本来就不是精确的,还是梯度变化的,有条件的话,用示波器观察观察。

网友D:
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,时钟是可以直接输出到IO吗?

网友E:
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,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吧

网友F:
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晶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是800KHz还是1MHz吧

默认的是800K吧

网友G:
1M的矫正频率。

网友H:
DCO就是矫正频率的啊

网友I:
我觉得DCO本身不是非常的准确。。

网友J:
具体可以参考datasheet里的DCO的变化曲线。要精确分频建议使用外部晶振。

网友K:
DCO设置很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