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终采样到的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MG84FL54RBD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,用的内部2.5V标准电压,电源电压最大4V,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,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A:
然后呢?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?

网友B:
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哟!

网友C:
是不是ADC配置的问题呢?

网友D:
应该去查看一下你的ADC配置的代码呢。。。

网友E:
先检查下相关的程序代码吧

楼主:
突然想到,是不是分压电路存在问题,电阻过大导致的。

网友F:
寄存器的 配置地址对不对呢?

网友G:
是不是分压电路存在问题,电阻过大导致的啊。

网友H:
采集为0,是你的ADC没有配置好吧。

网友I:
ADC采样配置看看手册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J:
会不会是电压过小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