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初学,想知道外部用多少的晶振好?

楼主(2016-10-17):
不知道外部用几M的晶振比较合适,因为需要DSP内部倍频到200M,但是使用外部20M*内部10,或者外部25*内部8,大概这么个意思,想知道不同的倍频对DSP来说有什么不一样?

网友A:
可以查看下datasheet ,工作频率200M的话,晶体的话 24M 25 都可以 内部有倍频 和分频可设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查看下datasheet ,工作频率200M的话,晶体的话 24M 25 都可以 内部有倍频 和分频可设置。 ...

是的,不同的倍频没什么影响。。。

网友C:
推荐有源晶振,比较准确

网友D:
比较常用的像24MHZ,25MHZ,30MHZ都可以倍频到你要求的那个频率。

网友E:
楼主用的是什么的dSP芯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比较常用的像24MHZ,25MHZ,30MHZ都可以倍频到你要求的那个频率。

好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用的是什么的dSP芯片呢?

用的是MG84FL54RBD